海信KFR26W/11bp空调故障求教。

楼主(2017-09-20):
一台如上型号变频空调,开机状态制冷,内机风扇转,运行灯不亮。外机电源板灯亮。模块板灯闪两下,压缩机风机都不运行。过一段时间内机给外机断电。几分钟后再次给外机供电如此反复。外机有三个探头,室外环温5K,管温5k,压缩机出口温控探头50k。内机管温和环温都是5k。请教外机模块板灯闪两下是什么故障提示?

网友A:
模块板灯闪两下是电源电压限制,你查一下电源电压吧,希望你能成功。

网友:
通讯电压有跳变多少伏   量小板直流电有无三百伏

楼主:
谢谢回复,我 查查再说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模块板灯闪两下是电源电压限制,你查一下电源电压吧,希望你能成功。

谢谢回复,P  N间300v正常,根据资料应急接上电源开外机 风机转,电磁阀动作,压缩机不运转。是不是模块坏了呢?

网友:
模块是掉电之前闪两次,还是闪两次就掉电?

网友:
掉电前是外盘管,多数是模块上贴片电阻,如果闪两次就掉电可能是通讯就是说没来及报全故障就没电了

网友:
把连接线换下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