九阳F-40FS608电饭煲电脑板上的电源芯片是什么型号

楼主(2017-09-20):
九阳F-40FS608电饭煲电脑板上的电源芯片炸了,求助型号

网友:
直接换板!

网友:
直接用12伏变压器!

网友:
2楼办法可取

楼主:
找不到板,放弃了。

网友:
直接换板多方便

网友:
该变压器,或者换板,或者,电磁炉电源模块试试。

网友:
电源部分用12伏变压器更代替!

网友(2021-05-29):
我在网上查了很久的资料发现lnk306引脚相同,装上试机正常