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,九阳豆浆机DJ13B-C81打豆不碎

楼主(2017-09-20):
九阳豆浆机DJ13B-C81打豆不碎,换了电机磨了刀片,还是不可以,检测下电机工作时候的电压只有135V,电源板的问题么?

网友:
这二项都换了,只能是电源板的问题了

网友:
发扬你的工匠精神

网友:
是不是把刀片装反了。

网友A:
电动机也会砸间短路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电动机也会砸间短路

板子不带电机输出电压是200多伏,带电机后降到135V

网友:
电机出问题的可能性也很大

网友:
电机问题,电压差距太大了

网友:
有时候豆子放少了也会打不烂

网友:
这个机我家就有一台,你说的故障只有一种可能,就是旋转头外面有一个不锈套筒没有按上去,如果感觉电机声音比正常小的话,肯定是电机的电刷磨损或是压簧锈断无压力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