热水器不通电,

楼主(2017-09-20):
今日接修一台奥柯玛热水器,故障为不通电,测量插座有电,拆机看主板上,保险管爆了,旁边还有个NTC电容也爆了,,这个维修没什么难度,代换就可以了,烧保险的原因应该是外部电压过高造成的,因为用户出门几天回家发现家里多台家用电器坏了,,我主要是不清楚这个NTC电容在这个板上的作用,有没有哪位师傅解答一下,百度并没有找到相关资料,,

网友A:
热敏电阻?应该是压敏电阻吧。

网友:
坏的不严重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热敏电阻?应该是压敏电阻吧。

上面是个电容,

楼主:
图标是电容,边上标了  NTC

楼主:
可能是我搞错了,好像没有热敏电容这一说法,不管了,换个压敏电阻上,

网友:
是压敏电阻

楼主:
这是图片,

网友:
感觉是个压敏电阻。

网友:
市电过高引起压敏元件击穿短路损保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