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液晶检修] 请教各位师傅这台创维电视是什么故障

楼主(2017-09-21):
请教各位师傅这台创维电视是什么故障

网友:
重新刷个程序试试

网友:
这个应该是机器自检的画面

网友:
无信号自动屏保了

网友:
程序出问题了,刷机。

网友:
电视机进入老化模式了,刷机试试

网友:
有字符吗??

网友:
是主板的问题

网友:
按视频 ,插入信号应该就有图像

楼主:
字符正常。请指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