向各位修智能电饭煲的师付请教个问题

楼主(2017-09-21):
   昨天修了个智能电饭煲,尔后试机时发现内锅变形了,但从来没做过校正内锅的事,所以特发此贴希望有此经验的师付帮帮忙,教下如果把变了形的内锅校正过来

网友:
要看加热盘是不是也变形了,如果双方都变形建议就要修了,效果特差。
如仅是锅变形,可以用木柄罗丝刀的柄从内部顶出去,一点点搞,不要搞过了头。

网友:
内锅变形,多是锅底变形,引起与发热盘不能很好地接触传热而提前保温,不熟饭情况。将锅放入发热盘上,用皮锤的木把敲击,敲到锅底与发热盘平行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这是钳工干的活呀!

网友:
如果是锅口变形,那就要油标卡尺慢慢校圆才行。

网友:
不好搞就不搞吧,又收不了几个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