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液晶检修] 是屏挂了吗?

楼主(2017-09-21):
一乐华49英寸电视,开机灰屏,用点屏板点屏一样灰屏。判定逻辑板或屏故障,拆开后发现只有两块边板,(逻辑板和边板坐在一起。)现在是,断开连接两块边板的软排线,各种电压正常,屏一边正常一边灰屏。如果不断开,各种电压为OV,边板上的电容都已检查,无短路,是屏挂了吗???????

网友A:
屏有故障一边的 断开VGH线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屏有故障一边的 断开VGH线

那我明天去试试

网友:
屏完蛋了

网友B:
直接换屏,又收的上高价,又不用自己检修,多划算

网友:
找修屏的,自己估计搞不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直接换屏,又收的上高价,又不用自己检修,多划算

等下来给他做做手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