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2v转220v逆变器输出只有50v

楼主(2017-09-22):
前几天帮朋友修了个光伏12转220的逆变器 检测发现输入端12V的保险片已断 再测发现四片场管有两片已短路(cs13n50)还有个7812也短路 全部换了后 现在开机显示正常输出测得只有50v左右 各位师傅这种现象是哪块部分还有问题

网友:
反馈回路有故障

网友A:
"显示正常"指实际输出50V而面板显示有220V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"显示正常"指实际输出50V而面板显示有220V?

是的 显示面板显示输入12v 输出220v 50HZ 测了下450v 68u的电容两端直流456v

网友:
这应该是输出采样电路出问题了.

网友(2018-01-19):
修好了吗?分享一下!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