热敏电阻PT100

楼主(2017-09-23):
检查一温度控制器,其探头PT100已坏.其阻值是多少谁知道?

网友:
你的什么温度控制器,型号?

网友A:
PT100是高精度铂热敏电阻,它的阻值会随着温度的变化而改变(正温度系数热敏电阻)。PT后的100即表示它在0℃时阻值为100Ω,在100℃时它的阻值约为138.5Ω【其于各温度时的阻值可见<PT100热电阻分类表>】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PT100是高精度铂热敏电阻,它的阻值会随着温度的变化而改变(正温度系数热敏电阻)。PT后的100即表示它在0℃ ...

非常感谢.....

网友:
都知道是PT100了还问

网友:
多长的直接买一个换上就行了

网友:
其于各温度时的阻值可见PT100热电阻分类表

网友(2018-01-19):
买一个探头才10多元钱