3KW单相电机重绕绕组多少钱,大家怎么收费

楼主(2017-09-23):
单相电机缠绕组怎么收费,离心开关触电都烧没有了,电机转子也烧坏,定子和转子扫膛,轴承也不见异常,什么原因呢,请师傅们指点一二,谢谢,当时现象是启动后没有力量,带不动负载,前几天换过启动和运行电容,测带载运行电流23A左右,当时没有发现异常,现在就成这个模样了,测量启动电容250UF已经没有容量了。

网友:
这还用问、对待起自己的负出与成本、收入多多益…

网友A:
如果是吕心!我最少也要收350元!盘线!如果是铜线!那就180元盘线!轴承另算了

网友:
文登电机,好电机。

网友:
电机转子也烧坏
怎么判断的呢?

网友:
转子断条了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如果是吕心!我最少也要收350元!盘线!如果是铜线!那就180元盘线!轴承另算了

和我的价位差不多,离合片20元,

楼主:
这个电机转子断条怎么处理,谢谢师傅

网友:
业余条件下不好处理

网友:
废品一个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