网络广播主机

楼主(2017-09-30):
有哪位师傅修过迪士普网络广播主机MAG5182,冷机不开机,烧30分钟才能正常,本人是第一次接触,望师傅们指点一二;谢谢;

网友:
需要维修或更换电源!

网友:
检修电源再说

网友:
应该是某个电容容量不够了

网友:
启动电路工作条件不足了吧。按楼上的先检查电源部分的各个滤波电解性能是否良好再说吧。

网友:
电源电容坏了,最大个的

网友:
没修过这个玩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