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长虹] 请教 SMK1625 代用

楼主(2017-10-01):
请教大师 SMK1625 代用 谢谢!!!

楼主:
多谢师傅,场效应管我不专业,你发来的我看不董,请教可不可以用,10N60,30J127,等管代替.

网友A:
你好 你发的第一张图片bg_big.gif不能正常显示 请重新编辑或者删掉 谢谢合作。

网友:
SMK1625主要参数:
  VDSS(V)     VGSS(V)       ID(A)
漏源电压      栅源电压         漏电流
    250          ±30      Tc=25℃  Tc=100℃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6       7.2

      IDM(A)            PD(W)
   漏电流 (脉冲)         功耗
     64                    35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好 你发的第一张图片bg_big.gif不能正常显示 请重新编辑或者删掉 谢谢合作。

王老师好!场效应管我不专业,请教可不可以用,10N60,30J127,等管代替

网友(2023-11-13):
用场效应管20N60可以直接代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