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脑键盘错乱怎么办

楼主(2017-10-01):
[分享]电脑键盘错乱怎么办

键盘突然间就乱七八糟了,打英文出来的是数字,打中文出来的是英文,害怕了吧!怎么办,靠鼠标那还不把我们累死了!今天帮你解决这个问题!电脑键盘错乱怎么办?

软件:
运行"regedit"然后在注册表中打开HKEY_CURRENT_USER\Keyboard Layout\Preload删除其中后三个选项,然后重启,添加原来删去的条目,即可解决这个问题。

硬件:
开机自检正常,其它键也正常,说明故障不是出在主机和键盘接口上,而是出在键盘本身。由于键盘属于开关电路,电路板上相邻的电路走线相距较近,电路板的静电作用,长时间吸附尘埃,受潮后会导致相邻线路短路,因而,可造成以上故障现象。处理方法就是从主机上拨下键盘引线,打并键盘的的壳,露出键盘的印刷电路板,先用柔软毛刷轻轻地扫除,而后用棉球沾点酒精轻轻地擦洗电路板,待晾干后再装上外壳,装机后使用。 也不排除液体的进入导致短路的问题。

下载恶意软件和木马强杀工具windows清理助手查杀恶意软件和木马:
下载安装后,首先升级到最新版本,然后退出正常模式并重启按F8进入到安全模式。打开软件,点击“系统扫描”,对扫描结果全选,然后点击“执行清理”按钮,如果软件提示你是否“备份”,选择“是”(备份是为了防止发生清理错误,如果清理后系统没有发生异常,就删除备份),按提示进行操作即可(软件也可以在正常模式中进行查杀)。

电脑键盘错乱怎么办?
1、开机按F8不动到高级选项出现在松手,选“最近一次的正确配置”回车修复。
2、开机按F8进入安全模式后在退出,选重启或关机在开机,就可以进入正常模式(修复注册表)。
3、如果故障依旧,请你用系统自带的系统还原,还原到你没有出现这次故障的时候修复(或用还原软件进行系统还原)。
4、如果故障依旧,使用系统盘修复,打开命令提示符输入SFC /SCANNOW 回车(SFC和/之间有一个空格),插入原装系统盘修复系统,系统会自动对比修复的。
5、如果故障依旧,在BIOS中设置光驱为第一启动设备插入原装系统安装盘按R键选择“修复安装”即可。
6、如果故障依旧,建议重装操作系统。

网友:
遇到无法处理的故障,重做系统一了百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