冷库压缩机老是过热,温度降不下,各位老师帮参谋参谋

楼主(2017-10-01):
冷库约30,要求温度-18,厨房冻肉。原配置如下:
内机蒸发器:风冷,散热面积30,名义负荷5100W。
膨胀阀:丹佛斯TX2,5号阀芯。
冷剂:R22
压缩机:沈阳谷轮半封闭CA-0500,排气量18.4。
    因为压缩机声音太大被投诉,现把主机换成谷轮全封闭中温6P压缩机,内机不变,换前用2瓶氮气吹过。更换材料如下:
型号:ZB45KQE,排气量17.2。配6L储液罐。
膨胀阀:艾默生TI-SW,3号阀芯。
冷剂:R404A
    更换好开机后低压压力0.15MP,高压1.8MP,电流9A。检测压缩机排气温度122°,在外机测得回气管温度约20°,管结露,环境温度33°,冷凝出风49°。此时库温-8°。冷剂前后追加一共用了有8KG左右,内外机链接管路约15米。运行到中午压缩机过热保护。试过更换4号,5号阀芯,调大膨胀阀,加大冷凝器。过滤器、膨胀阀拆下检查过滤网未见脏。压缩机还是过热,压缩机油位也正常。望各位老师能指点1,2。实在找不出原因了。

网友A:
国庆节快乐!
压缩机的吸排气管的管径应以压缩机的进出口径为准,不得缩小,系统的管路应尽量减少弯管。30立方米的库容,用6P全封压缩机大了点,只要5P就够了。压缩机的功率过大,会造成回气过热度大,压缩机的运转温度高,容易使全封压缩机过热保护。6P压缩机应选5#芯的膨胀阀,如5P压缩机就选4#芯的膨胀阀就够了,膨胀阀配置小了,回气过热度增大。供液管的管径应严格按膨胀阀或储液器的出液管径连接,不得缩小。
压缩机的型式应与使用的制冷剂种类一致。
运转中不得任意调动膨胀阀!应保持出厂状态,检查调节杆应基本处中间位置。这样反应出的工况才是当即系统真实的,才能根据此工况作出正确分析判断。
R404A制冷剂,库温-8度,此时的蒸发温度约为-13度,对应的压力约为0.394MPa绝压=0.294MPa表压,扣除回气管路一定的压力损失,低压压力应该在0.22~0.25MPa表压左右。以膨胀阀的调节杆处中间位置作为前提。
环温33度,风冷式冷凝器的冷凝温度比环温高8~15度,一般取中间值12度。冷凝温度即为45度左右,对应的压力约为2.06MPa绝压=1.96MPa表压。也应以膨胀阀的调节杆处中间位置作为前提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国庆节快乐!
压缩机的吸排气管的管径应以压缩机的进出口径为准,不得缩小,系统的管路应尽量减少弯管。30 ...

谢谢,学习了,,,,,,,,,

楼主:
谢谢荣昌老师指点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