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C机开机显示器出条纹

楼主(2017-10-01):
请各位分析指点,台式电脑开机分多钟后,器示器出现几条横条纹,并且不停上下闪动,并鼠标键盘也动不了,应用程序卡住不动,就像是老式磁带机卡带效果,请问名位是不是硬盘问题,望各位指点?

网友:
应该是内存条吧

楼主:
补充一下,刚不久进C0MS也卡了,

网友:
内存。。显卡

网友:
有时候电源也应该看看!

网友:
看一下主板电容是不是鼓包,更换电源试一下

网友:
显卡的问题!

网友:
不用这个那个的,挨个代换,总有一个适合你。

网友:
替换法最有效

网友:
最小化硬件测试。
像是过热死机,必要时替换法确认故障原因。除了上面大家提到的内存、显卡,甚至电源外,CPU、主板芯片的散热硅脂干涸也需要排除