风幕柜膨胀阀结霜

楼主(2017-10-01):
今天接到拼装风幕柜安装,拼接好4.5米,用的5p空调款式外机,管长六米,加注三四公斤制冷剂膨胀阀结霜,高压13公斤,低压2.3公斤,回管结露,加到七八公斤的时候膨胀阀依然结霜,回管粘手结霜压缩机都跟着结霜,高压接近14多点公斤,低压2.7公斤,怀疑还是制冷剂少,加到十多公斤依然膨胀阀结霜,回管结露,高压15公斤,低压2.5左右吧,稳定后低压基本没什么变化,用的22制冷剂,排除管子有折的地方,难道这个风幕柜就要结霜,我以前安装别的也不结霜,就结露,关键点这台机器制冷效果没问题,吹出来的都是雾气,我很是费解,加了十多公斤不能还缺制冷剂吧?,以前四米左右风幕柜都是用3p外机。加注量也就几公斤,一往我都不看公斤数,膨胀阀不结霜回管结露温度达到就ok了。这个我有点蒙,难道膨胀阀不配套?也不能吧厂家新东西,能不按配比来?

网友A:
国庆节快乐!
应该先检查膨胀阀的调节杆是否处中间位置上,是否保持出厂状态?然后再测当时的制冷温度,换算出蒸发温度,对照出对应的压力,将此压力适当扣除(减去)一点回气管路一定的压力损失后作为低压压力值,再根据此低压加注制冷剂。
膨胀阀在制冷温度0度以上时结霜,一是阀的开启度过小,调节杆小于中间位置;二是膨胀阀配置得过小(调节杆已经在中间位置上);三是膨胀阀的进口滤网存在堵塞;四是系统中的制冷剂过少。这四种现象都必须在膨胀阀已经处中间位置上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国庆节快乐!
应该先检查膨胀阀的调节杆是否处中间位置上,是否保持出厂状态?然后再测当时的制冷温度,换 ...

荣昌老师您好!国庆节快乐!
有一点我很费解,库温零度以上任何部位都不得结霜。那如果是R22系统,回气压力3公斤的时候,结霜了是否正常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荣昌老师您好!国庆节快乐!
有一点我很费解,库温零度以上任何部位都不得结霜。那如果是R22系统,回气 ...

正常正确的说法往往是符合逻辑和现实发展规律的。
我已经说得很明确了,“库温零度以上任何部位都不得结霜”现象出现!不存在“结霜了是否正常呢”这种矛盾的说法!库温在零度以上接近零度时,不能拿此时反应出的低压压力与温度相对应。

楼主:
感谢荣昌老师回复,我从来没有调节膨胀阀习惯,机器是新的,膨胀阀也是出厂状态,这个是两个柜子拼接的双膨胀阀,状态都一样,不应该两个都堵塞,排除堵塞,我一直认为是缺制冷剂,但是一瓶子制冷剂都进去了,我之前用了些,里面也有十多公斤的,我跟厂家销售说是不是机器对应3p外机的膨胀阀,他说不会,钱都给完了,客户也不懂觉得挺好…我这个做这个比较认真,感觉心里不舒服。我认为是膨胀阀配小了,但是这个也没办法去。
但是也没办法去实验是不是配小了,其实我觉得这个中间有错误,加到七八公斤的时候,压缩机结霜了,我就不应该在灌注,这个时候已经说明制冷剂加多了

楼主:
加到七八公斤的时候连压缩机都结霜了,为什么继续加反而不结霜了!!!膨胀阀依然结霜,当时温度零上五六度的样子,室外温度接近三十度

网友(2018-01-03):
环境温度30度,高压15KG/CM2,低压2.5KG/CM2很正常,还是测量一下环境温度(柜子摆放的地方)是否达标?温度27C以下,相对湿度70%以下,侧风速1.5M/S以下。还有就是除霜设置週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