爱普生 L1300 打印报错

楼主(2017-10-02):
5金币
          接修爱普生L1300 A3喷墨打印机一台,之前是主板无法发现打印机,判断是接口板坏了。由于是从淘宝发了一块。用ME1000改的L1300主板。能够发现打印机,并且安装了驱动后,开机自检正常,但点文件打印,纸搓动了一点出来,从下面的导搓轮出来3厘米就报错。电源灯与缺纸灯一起闪动。不知是哪里出了问题。求高手赐教。(搓纸的时间会搓偏,我一并更换了搓纸机构还是一样的。)

楼主:
维修这个打印机,就在束手无策那一刻出现了转机,顾客来了很多次。前后发了两样东西,一块主板,一个进纸机构,今天顾客又来了,这机器的确在我处住院治疗多日,用尽良策,然终未果,发东西就等了半月有余,幸好这是在老挝,如果在中国修这个机器,估计我早就关门大吉了。好了,言归正传。话说:顾客来了,我说修不起来了,我准备恢复原样,原主板是坏了,因为无法找到打印机,换了主板好了,就出现前面说的那种情况,我叫两个人帮我安装拆散的部件,就在最后安装那个面板按键板的那一刻我发现一个洞,这个洞来得那么突然与宁静,问题找到了,就是这个洞的原因,这是一个什么洞呢?就是合盖开关的洞,应该就是这个开关没有关闭所引起的,于是又叫人把他拆散,把我新买的主板换上,良久后开机,点击文件打印机正常工作,不再出现双灯闪烁,问题解决,真所谓;踏破鞋底无觅处,得来毫不费工夫。修这个机器,可谓是悲哉,惨哉,糊涂哉。

网友(2018-03-17):
到底终究还是洞的因素导致问题所在。

网友(2018-05-28):
又是传感器

网友:
是不是面板下面感应开关,用纸片塞住就好了

网友(2018-09-09):
引用 楼主:
维修这个打印机,就在束手无策那一刻出现了转机,顾客来了很多次。前后发了两样东西,一块主板,一个进纸机 ...

有些事,是要灵感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