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三星] 修三星PS43E450A1R黑屏故障求助

楼主(2017-10-03):
今修三星PS43E450A1R等离子电视黑屏,据客户讲有碰的一声就黑屏了,经查开机有声,开盖详细查看没有发现烧板和烧元件的地方,也没有发现电容暴开的现象,开机测电压有待机电压5.3V,二次开机,PS-ON由3.2V变为0, VS-ON有3.6V,而后变为0V,VS电压也由209V慢慢下降到3V,VA电压由58V慢慢下降到0V,断开缓冲板插头,VS-ON接待机电压5.3V,可输出稳定的VS电压209V和VA电压58V,说明电源板没问题路。插回缓冲板插头,撤回VS-ON接待机电压5.3V接线,断开拨掉电源与主板联线插头,短接逻辑板SN2007的3-4脚,故障一样。无奈,还原一切原状,VS-ON接待机电压5.3V,PS-ON接地,开机可输出稳定的VS电压209V和VA电压由58V,Y板VS电压209V、VA电压58V、VE电压98V、VSC电压-190V、YOUT电压0V、Y-G-C电压0V,逻辑板LED灯不断的一亮一灭,仍是有声黑屏。请教同行:是Y板有问题,还是X板有问题,还是逻辑板有问题,还是屏坏了?

网友:
等离子电视不怎么好修,用户听到机内有碰的一声响肯定是有高压地方放电或短路了!对于Y板X板Vs  Vsc  VA地址板供电没有明显短路,但Y板行驱动电路中电压高故障率也高,而且维修难度也高,最好马云家买块试试!如果是三星屏体内部放电板子还是会坏的,所以等离子是不怎么有维修价值!

网友(2017-11-13):
我今天也接了一台和你一样的机子,但是能看见Y板C5089炸了。换了一个102的瓷片,结果就和你的现象一样了

网友:
你的修好了吗?我在纠结Y板会不会还不行

网友(2017-12-25):
是的,头疼,没搞定

网友:
既然听到响了,肯定有电容炸了,先找到再说。

网友:
三星的这种等离子难修,我上次有一台ps43d450a2,把坏件换完都没有好,最后换个板子好了,屏幕还好多暗线,屏幕废了,气的快吐血。

网友(2018-12-24):
很想知道最后有谁修成功了,怎么修的,我刚好有一台还没开始修。

网友(2019-02-25):
同病相怜,俺也一台僵尸机

网友:
请问师傅换的是什么板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