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T1 823l平板恢复出厂设置?

楼主(2017-10-03):
谁知道为T1 823l平板恢复出厂设置,现在按照网上说的,按开机键和音量键后显示这个了,

网友A:
这是进刷机模式,你直接开机,设置-隐私-里面就有恢复出厂设置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是进刷机模式,你直接开机,设置-隐私-里面就有恢复出厂设置

没有您说的那一项呀

网友A:
隐私和安全那个最下面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隐私和安全那个最下面

就那3项,,没有其它的哪

网友A:
你是在常用设置里面的吧,点到全部设置

网友:
实在找不到就找个刷机包刷机,网上刷机教程多的是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是在常用设置里面的吧,点到全部设置

谢谢朋友们,搞好了,这个平板故障就是触摸不太好,反应慢,现在怎么又出现了出厂设置功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