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R22冷库高低压时高时低

楼主(2017-10-03):
求助R22冷库高低压力时高时低,同步。是否有空气?还是滤网微堵。应该如果维修。

网友:
国庆快乐!
高低压压力怎么个“时高时低”?请说具体点。不存在有空气的问题,滤网堵了也不会压力“时高时低”。

楼主:
低压一会3公斤十几分钟后负压,高压也一样,一会15公斤一会降到8公斤,是膨胀阀蒸发不均匀吗?

网友:
还是看看热力膨胀阀把

网友:
不知道是新冷库还是旧冷库?怎么配置的?电磁阀线圈有无接触不良?膨胀阀多大?先检查一遍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低压一会3公斤十几分钟后负压,高压也一样,一会15公斤一会降到8公斤,是膨胀阀蒸发不均匀吗?

这种现象就是存在冰堵,一会儿被冰堵住,一会儿又融化通了。冰堵产生时,低压为负压,高压也低;一段时间融化后低压和高压都升上去了。
清洗供液过滤器,并更换过滤器里的干燥剂(硅胶),如果是一次性的过滤器,那就更换整个过滤器;检查并清洗膨胀阀的进液滤网。
如果冰堵严重,供液过滤器的干燥剂或整个过滤器需更换几次才能解决。
如果压缩机的进气(吸气)前装有气液分离器(分离筒),也必须清洗,甚至要更换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种现象就是存在冰堵,一会儿被冰堵住,一会儿又融化通了。冰堵产生时,低压为负压,高压也低;一段时间 ...

的确是高手,故障表面现象结合分析到位。

网友:
荣昌师傅,真是高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