长城ATX-350P4电源维修

楼主(2017-10-03):
中秋到了,祝各位节日快乐!    手头有一个坏电源,型号是长城ATX-350P4,今天有空拿出来修一下。拆开检查,目测左边一个560UF电容怀孕。

    两个电容一个怀孕,那估计分压电阻有问题,拆下怀孕电容下面的100K电阻,一测果然无穷大;另外一个电阻正常。
    找一个100K的换上去,颜色略有区别。
    换掉怀孕电容,通电检测大电容两端电压,里面一个155。
  外面一个157,基本相等。都换了电阻了,还比里面高两伏,怪不得外面这个好怀孕
    镊子短接绿黑,奇怪,12V电压只有10.66V。
    再测一下5V为5.54V,稍微偏高。3.3V正常。
    这是怎么回事?想了一下,记得以前听说过长城电源12V空载电压偏低,那接主板试试。开机正常启动,再次测试12V升高为12.08V,完全正常。
    5V也降低为5.11V,正常。拷机一晚上,完全正常。
    提醒各位坛友,测试电源时最好接负载看看。
    再次祝各位坛友中秋快乐!

网友:
谢谢楼主 分享着你的喜悦和快乐!

网友:
谢谢分享好安例,楼主的万用表不错

网友:
谢谢分享维修经验。

网友:
楼主节假日快乐,好经验,谢谢分享。

网友:
分享你的快乐,学习你经验

网友:
谢谢分享!祝楼主节日快乐!

网友A:
那个均衡电阻最好两只一起换了。同时,大电解也一起换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那个均衡电阻最好两只一起换了。同时,大电解也一起换了。

电阻只找到一只阻值一样的,大电解两个都换新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