帮我看看这个电机多少伏的

楼主(2017-10-04):
这个电机是直流还是交流的,多少伏啊?不会计算

网友:
这台电机交流220v的  白黄是电容  蓝公共线   红黑调速

网友:
是吸油烟机里面的电机。。。。电压:220V,频率:50Hz交流电。。。一般家里的照明电路即可使用。。

网友:
220V频率50HZ

网友:
是铝线电机

网友:
标签上标示的已经很清楚了。

网友:
不知楼主想计算什么。

网友:
有快慢档的220的交流电机呗。

楼主:
谢谢各位,对于你们懂的很简单,而我确实不懂,你们说接市电就可以,那我就明白了。

网友:
你说明白了,我看你无法接上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