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烧鸡】法宝之ATX改0-30V/0-8.5A可调电源

楼主(2017-10-04):
最近流行烧鸡大法,没有大功率直流电源可是不行,看了好多ATX改可调电源帖子手就痒痒了,虽然俺不修电脑,废品堆还是找到了两个,挑个用料好的改吧,下面说说我的改装过程,和一些资料,数据,分享。

技术特点和指标:
输入:200-240
输出:0-30v 0-8.5A调压调流,2.过压保护  3.横流、短路保护,4.温度保护, 5.CV.CC恒压横流指示, 6.二级风扇调速, 7.无需外加辅助电源。
这是我改装的电源的原理图和参数。

测试图片

第一、我先拆掉3.3v,5v的整流管,将耐压40v的12v整流半桥换成耐压高点的(我用的是200v.30A快恢复);12端的滤波电容换成耐压35v以上的。

第二、先改调压部分,根据电路图改动TL494(和7500是一样的)1.2.3脚,其实就几个原件很容易,
下面是网友的调压原理图更好理解。

简单接好这几个原件,开机,刚有输出电压就保护了,应该是过压.欠压保护,尝试短路393的2.3脚,保护解除,(多数保护控制是由393或者339的比较器,输出高电位到494的4脚)调试带载下电压只能最大调到24v,根本到不了30v,拆掉输出变压器分析,接地小辫子是8跟线,该变压器只有5v和12v绕组,5v和12v是串联的12v是双线绕的,5v是4跟线并绕,将小辫子8跟线分离开,将5v的改成2线,和多余的两根头尾相接,这样小辫子变成4跟线,就是整个绕组是双线并绕。装好后即便市电200v的时候输出32v电压也稳定。(用这方法,可以将双线并绕改成单线,电压就是0-64v.4A电流。改成全桥整流就可以120v.2A。)

第三、调流改装,单独分离出494的15.16脚,按照原理图改装,下面是网友的简便调流改装图。图中的R1 R2我用的是电磁炉里的康铜丝,大约0.01欧,体积小功率大。

第四、调压调流装好后,改装风扇电路,根据带载多次试验最终选用2档转速,采用原机待机5v电源的稳压前后的13v和5v,用45度常开温控器控制,一般负载的时候风扇4.3,超级静音。
下面是我采用原机待机电源改的风扇电源电路图。无需外加辅助电源。图中7805电路也是原机电路。

第五、虽然过压保护意义不大,好在制作简单,利用原机393比较器改装了一个,35v保护,输出0v,

第六、原机的短路保护是检测激励变压器的,不能浪费了,假如横流电路失效,最大电流超过15A输出0v,过压过流保护后要关机才能恢复,因为393的1和3脚加了锁定二极管。

第七、当时太清闲,决定搞个横流指示,研究这个功能浪费了太多的时间

最后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达到理想的要求,用393做了一个独立灯板。横流精准10ha左右。

第八、用一个85度常闭温控把原机的待机控制的绿线PS-ON接地,假如风扇损坏散热片超过85度切断输出。

第九、这个电源的调压电位器中点断路或者接触不良,就会造成输出电压升高,因此加一只电阻解决。(见我的改装图的R1)

心得:做这个电源,虽然浪费很多时间,但从中学到很多知识,比如以前从来没去研究过比较器电路,这次透彻的熟悉了一番。电位器要用图片这种的,细长那种型号我忘了不耐用。
说来有点可笑,电源改好了才发现了我的这台电源的电路图,早知道会省事不少。

楼主:
发帖之后再看看发的图片才意识到,第6张网友的调压原理图中494的第4脚,对地直接一个电阻,其实就是已经取消了欠压、过压保护。网友们一时找不到保护电路,可以这样改动494的第4脚。

网友:
谢谢分享,改天也弄一个

网友:
   谢谢楼主分享DIY,图文并茂,工程浩大,值得学习借鉴一番!

网友:
先收藏,等有时间改一个,谢谢分享!

网友:
好,大师高明!

网友:
这是建造天眼的精神,佩服。

网友:
挺不错的改造

网友:
收藏一下,有空也学着捣鼓一只。

网友:
脑袋都被看大了,楼主你要负责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