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各位老师傅们

楼主(2017-10-05):
各位老师傅    我这有台冰沙机用的是丹弗斯MLZ038T4LC9    5匹   404A压缩机    现在压缩机漏电了     这种机头我这只有原装机卖   但是价格用户接受不了    我想请教下可不可以用谷轮5匹22的机头代换   卖配件的说用22机头代换里面的油要换掉   膨胀阀是用的是    艾默生MOP-802  450的   请老师傅们指点一下   谢谢

网友:
建议还是用404制冷系统,油是404制冷专用冷冻机油,用国产谷轮涡旋机。因为系统里的很难处理干净。

网友:
楼主考虑搞个二手拆机的压机啊,降低成本