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开机就显示的故障

楼主(2017-10-06):
一段时间没用,电脑电池都用光了,冲饱电一开机就显示这图片,关机又开还是这样显示怎么回事? 对家电了解,对电脑就变小白了,知道的电脑家电同行能否指点下,算是帮忙站友下,  谢谢大家!

楼主:
图片好好的上传后怎么模糊了?

网友:
对电脑也不是很了解
但你这故障重装系统就好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图片好好的上传后怎么模糊了?

图片只有24.24 KB太小了,控制在300KB以内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图片好好的上传后怎么模糊了?

能不能再小点

网友:
1、光驱中可能放了启动盘。2、选择从硬盘启动,保存并退出

网友A:
让你选择一个启动设备呢,直接按回车能开机吗?

网友:
大不了重装系统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让你选择一个启动设备呢,直接按回车能开机吗?

可以开机,可是你关机了 开机还是会跳出来这图片,知道的话麻烦加下微信,桃花依旧笑春风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让你选择一个启动设备呢,直接按回车能开机吗?

可以就是一关机还是会这样,我试了还原了还是一样会出现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