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它] 任何制式下,电视机都是黑白图像。到现在也没有搞懂。

楼主(2017-10-07):
今天修了一奇怪CRT电视机,本来是三无,经查是消磁坏了,心中暗喜,三下五除二,维修完毕,上电试机正常,小心翼翼装好。谁知问题来了,接上网络机顶盒,黑白!拿遥控器改变制式,全部是黑白,电视没有任何变化。心想维修时够小心了呀!用户说以前一直有彩色,不用调的。为了表示我们维修认真,又打开电视装查故障,一边装一边想,机顶盒坏了?还是把电视机某个零件?都没有可能,我的乖乖,你怎么了吗。想了又想,用我的卫星机顶盒试试?电视有彩色了,再接用户网络机顶盒正常了。我蒙了,什么也没有干,为什么电视机折腾我?同仁们你遇到过吗?现在我也想不通。

网友A:
很简单,色解码电路有虚焊啦。

网友:
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,是机顶盒的问题。有时候机顶盒会有奇奇怪怪的问题,关机重启就可以解决。

网友:
一切皆有可能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很简单,色解码电路有虚焊啦。

没有补焊呀,只是用自己带的卫星机顶盒试试正常,插入网络机顶盒也正常了。用户机顶盒也没有重启。

网友:
网络机顶合会有奇怪问题出现,可能信号源有关系,有时侯有个别台无伴音,无彩色现象出现。

网友:
视频线插到色差端子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下次遇到这样的事情,先找到问题再给顾客看,不然顾客赖账,说你搞坏了,那就麻烦。

用户说以前没有此故障就是想赖你,不过给他修好,他也没话好说

网友:
人家是让你修电视,不是让你换消磁电阻。
信号源正确无误,认真查解码电路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