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故障检修] dvd电机托盘松了?

楼主(2017-10-08):
一台DVD托盘电机坏,用10多分钟停机,找了一个代用的但托盘是松的,没得注意上面的磁铁盘,用AB胶粘在电机杆与托盘吻合处,但必须留出上面的孔直接封住了,现在又要挖孔处的AB胶,托盘底下又没法粘,只有粘上面

网友:
换DVD就可以

网友:
你把托盘调好后用502胶

网友:
换个主轴电机带拖盘的,不用那么费劲

网友:
托盘端面到支架距离很精准,业余一般都换主轴带托盘为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