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么安装两块硬盘.这配置还需要改动点什么不.

楼主(2017-10-08):
怎么安装两块硬盘.这配置还需要改动点什么不.

机器配置

机器配置

网友:
就是在机箱里加多一块硬盘,插那个SATA线注意一下顺序,分一下区。这配置已经可以了,非要玩的话,就再加一条一样的内存,这样就是16G双通道,速度是不一样的。

网友:
要是玩游戏显卡升级一下吧,最少也要6G版的1060吧。16G内存

网友A:
建议买一个128G固态硬盘做系统盘,原来的硬盘做从盘,这样速度会有很大提升!

网友B:
按一楼二楼的来,
当然楼主可以考虑
主板和处理器电源一起换了,
那样就爽歪歪了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建议买一个128G固态硬盘做系统盘,原来的硬盘做从盘,这样速度会有很大提升!

已经是120G的固态硬盘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建议买一个128G固态硬盘做系统盘,原来的硬盘做从盘,这样速度会有很大提升!

别添乱了,图片上已经有个固态硬盘!建议你让楼主把处理器和主板换了,别换硬盘了!换点别的!

网友:
都i7了,还换啥呀?添加根内存?性能也就提升15%左右,现在内存贵贵啊!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按一楼二楼的来,
当然楼主可以考虑
主板和处理器电源一起换了,

主板和处理器已经可以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主板和处理器已经可以了

处理器换个至强的呗
主板也得跟着换~~
反正这坑越刨越深,等着楼主来跳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