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仪表工具] 台湾DEREE2002数字万用表时好时坏的维修

楼主(2017-10-09):
机型,DEREE2002万用表
故障,时好时坏,时显示时不显示,,
检修,打开后盖发现主板有霉点,这个霉点正好是电源过孔,飞线连接,故障排除。

网友A:
厉害了我哥,一根线赚几百元。

网友B:
同寝室那哥们的宝工的售后不错!
质量马马虎虎了~
不过楼主这收费还可以,听说收了几百块钱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厉害了我哥,一根线赚几百元。

比不得呀!您才是大师,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同寝室那哥们的宝工的售后不错!
质量马马虎虎了~
不过楼主这收费还可以,听说收了几百块钱!

不明白,您在说些什么,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不明白,您在说些什么,

台湾表笔接触的不多!
在深圳学修破烂的时候,
一个寝室六个人,有一个江苏的用的是宝工的!
印象蛮深的,坏了发过去,很快就处理了~
不知道楼主这款如何?
后面那句就不用解释了。
这个收费可以,收了几百块~~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台湾表笔接触的不多!
在深圳学修破烂的时候,
一个寝室六个人,有一个江苏的用的是宝工的!

我的是隔壁38度论坛入的,自用的,没有任何收费,自负盈亏,哈哈哈,不过这个万用表还不错,速度快,功能多,用3v供电,用电省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的是隔壁38度论坛入的,自用的,没有任何收费,自负盈亏,哈哈哈,不过这个万用表还不错,速度快,功能 ...

应该不耗电,一对五号电池用五六年可能没问题~~

网友:
这根线值钱,故障应该是在虚接虚断之间才能发现问题!谢谢分享案例!

网友:
这表做工不错,表笔段子还是铜柱,现在优利德都是铜片卷的,这表多少钱