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相关数据] 小车CD播放机改装接线求助!

楼主(2017-10-09):
     朋友小车改装拆出的原车CD播放机,想改装直接线,我接了+B 和GND供12V 按开机键无反应,有改装过这种车载CD机的师傅指点指点!  谢谢!

网友A:
+B和ACC接12V+,GND接12V-

网友:
红线和黄线接在一块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+B和ACC接12V+,GND接12V-

你好,师傅,接后能开机了, 那再问一下,接外接低音炮是接那两条?

网友:
看见标有SP了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