红米Note4X高配版不能开启Wifi

楼主(2017-10-09):
红米Note4X Wifi开后,没有连上就自动关闭,再打开还是这样反复,打开大概三四秒就自动关了,求大神指点

网友:
找售后,我用的也是高配版没出现类似问题。

网友:
我也使用这款机子(999个米买的)使用没有发现什么问题!

网友:
手机恢复出厂设置

网友:
先软件后硬件……,这是修机的思路。

网友:
双清试试,不行就刷机

网友:
恢复出厂应该可以。

楼主(2017-11-22):
弄好了,还是主板的问题

网友:
找售后吧。

网友:
刷基带可以解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