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辣椒开机黑屏求解?

楼主(2017-10-10):
小辣椒手机八个月前换了触摸屏,用了不到5个月触屏又失灵,三个月没用了,今天开机黑屏,电板测有电压5v,按开机有返应,就是不亮屏,接上充电器开机后led灯会闪,证明开机了正常,就是黑屏,求如何处理?想重新刷系统,可连不上电脑,无法识别,需要装驱动,不知装什么驱动?

网友A:
这是所谓的山寨机吗

楼主:
手机是小辣椒LA2-T移动版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是所谓的山寨机吗

不是山寨机,是在京东买的

网友B:
清洗下显示屏和主板的接口部分先……

网友:
应该是受潮的原意同意5楼的意见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清洗下显示屏和主板的接口部分先……

拆开机清洗过了,还是没反应,电板有3.76v电压,按开机键有震动,松开手再按开机键无反应,证明开机正常,就是屏不亮

网友:
换个屏试下,看是屏问题还是主板问题……

网友:
如果主板正常的话,开机后连接电脑应该能识别到

网友:
先排除软件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