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!冷库压缩机高压高过是什么原因

楼主(2017-10-10):
冷冻库有一台压缩机突然出现高压高过,然后会自动保护,手动取消保护后,工作起来高压直接到30左右,然后就又保护了,把膨胀阀调大4圈后,取消保护可以工作,但高压一直维持在15左右,优于膨胀阀调大了,所以制冷效果不理想,油也比较少,目前外温10度左右。望高手指导一下看看是小问题还是压缩机坏了,谢谢了!具体数据看下图

高压表

高压表

高压表
低压表
机器参数
油镜

楼主:
补充一下,之前膨胀阀一直处于中间位置,工作是正常的,突然前两天就保护了,不知道原因,低压一直是正常的,没有什么变动

网友:
高压能上到30明显不关压缩机的事了!管路有问题导致高压过高的,按你说的估计膨胀阀有问题了

楼主:
楼上的朋友,那请问有没有什么方法能确定问题出在哪个环节?自己能不能搞定?还是需要专业的维修人员?今天来了个人看了几眼就直接说压缩机坏了,换压缩机,都不敢让维修的看,感谢帮忙

网友:
冷凝器是什么冷却的。风冷还是水冷?先查查正常不正常

网友:
散热风机对不对

网友:
压缩机没有坏。冷凝器检查下,应该是散热不好,温度偏高,所以造成高压保护。你这台机器的名义工况是-7℃/32℃,那相对应的压力应是2.9公斤/11.5公斤,因此你现在的高压压力还是偏高,低压压力也偏低。先把散热处理好,再把压力调回工况的状态,制冷效果就会回到最佳状态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补充一下,之前膨胀阀一直处于中间位置,工作是正常的,突然前两天就保护了,不知道原因,低压一直是正常的 ...

首先,膨胀阀还是要恢复至出厂状态,即调节杆处中间位置上。
根据叙述的状况,系统中制冷剂的加注量已经过多了,否则,不任是低压或者高低侧的堵塞,只要高压不是堵在排气管段上,那高压压力怎么也不会高至保护停机的!!!
高压压力超高,由于系统中的制冷剂加注过多,一旦膨胀阀或供液方面出现堵塞,低压侧的制冷剂就会被压缩至高压侧,由于高压侧的容量本身就接近“饱和”,再把低压侧的制冷剂压缩进来,高压侧就“容不下”了,此时压力必然就会迅速超高而致保护停机。
由于系统中的制冷剂加注过多,平时压缩机的运行也接近“湿冲程”状态,所以压缩机里的润滑油也会被带入系统中,油位必然会下降。高压压力的高低,体现和反应了压缩机的压缩功能。压缩机如果坏了,那高压压力也上不去。高压压力因为是“突然间”升高的,只要不是冷凝器的冷却风机停转,那就与冷凝器无关,否则,即使调大膨胀阀也解决不了问题。

楼主:
非常感谢各位的帮助,那明天我就先检查一下冷凝器散热情况,如果散热没有问题,就把膨胀阀调回中间,然后排放一部分制冷剂之后再看情况,是这样吗?只要不是压缩机坏了就好,再问一下,如果排放制冷剂的话,一次排放多少?然后运转多长时间再排放?谢谢了
冷凝器是风冷的,风扇运转正常的,而且前不久刚进行过灰尘清理 应该没有问题

引用 网友A:
首先,膨胀阀还是要恢复至出厂状态,即调节杆处中间位置上。
根据叙述的状况,系统中制冷剂的加注量已 ...

老师,请问明天就是先把膨胀阀调到中间,然后排一会制冷剂,让机器工作,如果高压还是高就再排一会,再让工作是吗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老师,请问明天就是先把膨胀阀调到中间,然后排一会制冷剂,让机器工作,如果高压还是高就再排一会,再让 ...

先把膨胀阀调到中间,运转中注意观察高低压压力的变化,无需先忙于排放制冷剂,视高压压力的情况再决定是否要排放制冷剂。
这样衡量高压压力是否正常:风冷式冷凝器的冷凝温度比当时所处的环温高12度左右(即环温+12度),再把该温度对照R22的对应压力(换算成表压力),即是此时的高压压力。
膨胀阀调回恢复后,如果压力都正常了,那就无需放氟了,但最好把膨胀阀的进液处的滤网和供液管上的过滤器(一次性的需更换)都清洗干净。先把这些项目都全部做好,再让系统运行一小时稳定后,最后再决定是否要放氟。即使要放氟也要特别注意不要放多了。最终稳定运行中的低压压力应与当时制冷温度(库温)下的蒸发温度相对应或接近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先把膨胀阀调到中间,运转中注意观察高低压压力的变化,无需先忙于排放制冷剂,视高压压力的情况再决定 ...

非常感谢您的指导,我按照您说的先把膨胀阀调到中间位置,高低压没有什么变化(高压15,低压2),之后启动机器,高压直接到30,然后保护停机后高压回落到18,工作时,低压从2降低到1.5,停机后回复到2,根据温度压力对照表看,我这边高压应该在10左右,低压应该在3左右,所以高低压都不正常,不知道什么原因,我这边所有机器低压都不标准(有20台机器),其余机器高压基本正常,您说的清洗膨胀阀和更换滤网没有弄,比较专业自己不会弄,我想请教一下,如果我把膨胀阀调大几圈,就让这样工作有没有可能慢慢自动就好了?如果这样凑合着用对压缩机有没有损伤?请指教!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非常感谢您的指导,我按照您说的先把膨胀阀调到中间位置,高低压没有什么变化(高压15,低压2),之后启 ...

与不是专业的说得很累!你的理解能力也的确很误!
调膨胀阀时是在运转中进行的,边运转边调的。什么是“中间位置”要清楚的,停机状态怎么调得了呢?高低压压力怎么掌控得了呢?怎么可能会把“高压(调至)15,低压(调至)2”?怎么调的?怎么会得到这种“结果”?真是“神”了,停机状态能把高低压调到这个结果,不可思议!
你是怎么理解成“我这边高压应该在10左右,低压应该在3左右”的?为什么高压是10?低压是3?看来你理解不了,也干不了,还是请人搞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与不是专业的说得很累!你的理解能力也的确很误!
调膨胀阀时是在运转中进行的,边运转边调的。什么是“ ...

好吧,谢谢了,可能自己确实不好弄,我再找人来看看吧,主要是这边搞维修的来就说是压缩机坏了,换压缩机吧,都没有经过你说的这些判断和调试,让人感觉就像是骗子,所以想自己摸索摸索,因为机器多,以后出了问题至少自己心里知道这个东西该不该换,谢谢了

网友:
这个中间位置不是数下总共几圈再回中间吗?请教下开机状态怎么调的?新手缺少实际经验。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