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网页显示不全

楼主(2017-10-11):
     系统XP  浏览器IE8  flash插件已经安装
    问题:举例  链接的网页有个80行的通讯录  但是打开网页只显示40 ,剩下的都无法显示。
    无缩放 比例是100%
    还原过IE设置 ,也重置过,清除过cookie,兼容性设置试过,换个浏览器也试过,暂时想不到其他办法。
    希望大神路过帮忙指点下。先谢谢啦

网友A:
还用XP的电脑也该换了,重装系统会好些,用一段时间就又一样了,IE容易出问题但兼容性好,下个360急速浏览器辅助用吧,跟IE内核不一样,打开网页会快很多,也没有什么插件,有时候网页打不开或慢跟电脑关系并不大,跟你的网速和运营商很大关系,现在的网除了电信还勉强,独占带宽的,其它都是共享带宽,上行速率被限制的很低,不卡才奇怪。

网友B:
显示属性也有关系的,设置越精细显示,就显示得越多, 屏幕分辨率你设置最高试试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还用XP的电脑也该换了,重装系统会好些,用一段时间就又一样了,IE容易出问题但兼容性好,下个360急速浏览 ...

谢谢帮忙回复,公司的电脑,换浏览器有些文件就打不开,暂时就只能用ie 或者基于ie内核开发的浏览器,不过换浏览器也一样不显示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显示属性也有关系的,设置越精细显示,就显示得越多, 屏幕分辨率你设置最高试试

谢谢回复,暂时不是这个问题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谢谢帮忙回复,公司的电脑,换浏览器有些文件就打不开,暂时就只能用ie 或者基于ie内核开发的浏览器,不 ...

用两个浏览器,常用的设为主浏览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