奥图码投影仪屏蔽点灯板失败

楼主(2017-10-12):
奥图码的投影仪,想屏蔽点灯板。
点灯板的光耦进主板的信号,我短接了。但是没反应
开机后和检测不到灯一样的报错,,,

点灯板和电源板事一起的,进主板的就只有两组线, 一组是三个光耦的五根。一组是供电线,12v 5v 。。
想不出如果有脉冲回主板,是哪里发出的信号,请各位前辈指教。

网友A:
应该是短接光偶输出端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应该是短接光偶输出端。

短接了,没反应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短接了,没反应

你短接的错了,板子里边是光偶输出吧

网友A:
屏蔽点灯信号是主板接收信号,控制电源板是主板输出信号,那三个光偶有一个和另两个明显是方向不一样的,那个不一样的就是接收电源板点灯成功的信号。所以要短接右侧的那两个脚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屏蔽点灯信号是主板接收信号,控制电源板是主板输出信号,那三个光偶有一个和另两个明显是方向不一样的,那 ...

最上面那个是和别的反方向的,最上面的光耦,右手边是输入,左手边是输出。你的意思是让我短接输入?b不太能理解,我按照上面的图短接的。

网友A:
正好相反,最上面的右边是输出。那个板子是主板还是电源板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正好相反,最上面的右边是输出。那个板子是主板还是电源板?

这台机器是点灯板和电源板一起,主板是另一快板。,。。你看一下最上面的光耦,第一脚在右手边,怎么是输出呢?有别的联系方式吗?我加你拍图给你看看

楼主:
没人会吗?。。。。。

楼主:
这里已经是没什么技术的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