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工具] 关于汽车cb机卡在开机界面

楼主(2017-10-13):
关于汽车cb机卡在开机界面。进不了系统。请问是什么问题。谢谢

网友:
汽车现在不是CD机了,都是平板电脑,如是CD机或平板,卡在开机界面就是固件或数据坏,也可能是内存坏,先刷机试试

楼主:
还可以刷机?

网友:
都可以刷机,不知你机器是什么型号,主控,板号,内存多大。

网友:
汽车影音导航机的通病,要刷原厂的的原机软件才能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