音响环流变压器烧了

楼主(2017-10-14):
收了一套音响,雷击的先把暂时找到的零件都换了,准备试机的时候发现环流变压器居然是坏的,于是就放下了,输出是22v和双15v的!不想重新绕,暂时又没找一模一样的,请教各位师傅有方法或者用其他什么能代替这个变压器不!稳压电源能代替这个变压器不

网友:
环牛变压器的功率一般都比较大,能找到合适功率和电压的其它变压器也可以代换

网友:
输出是22v和双15v的电源变压器到处都是

网友:
废品站很多,,,,,

网友:
建议买个旧的换上,只要体积够大,方形和环形不重要,电压合适就行。

楼主:
那天有空废品站去一趟

网友:
会的话,自己重绕,也不费多大的事。

网友:
环形变压器就懂,环流变压器没有听说过。

网友:
淘宝上面可以定制

网友:
双20V的可以吧
我寄给你一个自己出邮费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