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它] 原来的不好用了,想买个电锤,不知道买那个耐久,好用

楼主(2017-10-16):
原来的不好用了,想买个电锤,不知道买那个耐久,好用

网友A:
二手。博士。牧田、好。买贵的不会错、

网友:
BOSE不会错

网友:
喜欢用BOSCH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二手。博士。牧田、好。买贵的不会错、

我意思是买那种的耐用,不是问牌子

网友:
我使用东城的,也好几年了!

网友:
第一种结构就是差,博世的都不行,冲击效果差,内部结构复杂,维修困难。
其他都可以,现在工具这么便宜,用个一两次,成本就回来了,没必要纠结,也不需多贵的。

网友(2017-12-17):
沪工的不行,我前几年买了一把三用的不好用冲击不好而且又重,现在用的博世的挺好用

网友(2018-06-20):
引用 网友A:
二手。博士。牧田、好。买贵的不会错、

在哪里能买到二手的?

网友:
牧田的好,耐用。

网友(2019-09-21):
牧田的吧,最好的还是米沃奇的,但太贵了,牧田是价格和性能与耐用的最佳平衡
国产的东诚的也还好,至少值这个价
BOSCH的好的二手货也不错,前提你要买到正品,而且是进口的那种,这牌子假货太多了,正品低端系列的型号还不如国产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