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记本电池如何测量好坏?

楼主(2017-10-16):
求师傅指点一下电池的好坏怎么测量?我是修家电的没修过笔记本想简单的了解一下引脚定义

网友:
不要折腾了,就是个锂电池均衡电路,各自为政,厂家不同,线路不一样

网友A:
充满电,打开壳,测量电压低的为坏

网友:
一般锂电池冲放电是500次。大约能用三年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充满电,打开壳,测量电压低的为坏

问题是测量哪两个脚??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问题是测量哪两个脚??

一个个捅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一个个捅!

呵呵,佩服我也这样想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