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故障检修] 金霸看戏机无法正常开机

楼主(2017-10-16):
一台金霸的看戏机开机有画面,过了几秒就黑屏,关掉开关再次开机,请各位老师傅们帮忙指点指点,型号,SA-VJ-SK66-MAIN  主控ATJ2273B,4.3寸屏幕

网友:
电池不行了

网友:
电池的电压是否正常?如果没问题就刷一下机。

网友A:
你问题没说清楚,是开机在第一画面后就自动关机(如果是没进程序就是数据或缓存问题),还是开机进入程序后屏上出现电池电量低,就自动关机,如是就可是主控检测线路和主控坏,如果不是你查一下开关或换一个开关试试。

网友A:
刚开机出现开机画面就黑屏不断重启,拆机量了一下电压5V,3.3V,2.5V,1.4V,这几个电压正不正常,如都正常把原机数据备份传上来看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刚开机出现开机画面就黑屏不断重启,拆机量了一下电压5V,3.3V,2.5V,1.4V,这几个电压正不正常,如都正常 ...

谢谢你的回复,我刚接触这一行,电压不知道怎么量的,如何上传原机数据

楼主:
谢谢你的回复,应该不是电池,换了几个都这样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问题没说清楚,是开机在第一画面后就自动关机(如果是没进程序就是数据或缓存问题),还是开机进入程序后屏 ...

谢谢你的回复,是开机在第一画面后就自动关机,没有进入程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