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台佳能MP180打印机通电但不能打印。

楼主(2017-10-16):
大家好!现在有一台佳能MP180打印机,前段时间打印和复印都好用,但现在接通电源,指示灯亮,之后警告灯亮起,显示屏上显示“CHECK INK,U051”,将墨盒取下,电极处没有损坏现象,之后加上墨水,但重新开机仍是那样显示,不能打印,在网上查了一下,有说先将电源拔下,之后按住开机键,手不松,用另一只手插上电源,之后按三次打印键,之后同时松开双手,有的可以解除故障,如果解除不了故障就需要更换墨盒,我按照操作了开机,但还是警告灯亮起,故障依旧,墨盒现在没有买,也没有换,现在发贴来求助,一定是墨盒的问题么?请好朋友来指点,谢谢回复!

网友A:
喷墨的就是费事,如果不印彩色建议换成激光的,佳能的喷头是热泡喷墨,用完墨盒的墨基本上就离报废不远了,喷墨的还是爱普生的耐用改成连供几万张几万张的打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喷墨的就是费事,如果不印彩色建议换成激光的,佳能的喷头是热泡喷墨,用完墨盒的墨基本上就离报废不远了, ...

看把你给笑的!你用激光的么?

网友B:
如果墨水用尽的话  按住停止键 10秒 自动恢复 不过后面看不到墨量了    不是所有提示都要清零  主要看提示的点事什么位置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如果墨水用尽的话  按住停止键 10秒 自动恢复 不过后面看不到墨量了    不是所有提示都要清零  主要看提示 ...

先谢谢您的回复!您说不是所有的提示都要清零,这我也知道,但你后面说“主要看提示的点事什么位置”是问液晶屏上显示的提示么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如果墨水用尽的话  按住停止键 10秒 自动恢复 不过后面看不到墨量了    不是所有提示都要清零  主要看提示 ...

您好!再次回复您回复的帖子,我按照您说的“按住停止键10秒”不能够自动恢复,另外还有人说此型号的打印机如果出厂时原装的墨盒中的墨用尽了,就不能用了,现在我请您来帮助解答,原机出厂时的墨盒如果坏了,更换同型号的墨盒是否能够继续用,谢谢回复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喷墨的就是费事,如果不印彩色建议换成激光的,佳能的喷头是热泡喷墨,用完墨盒的墨基本上就离报废不远了, ...

你好!谢谢你的回复!就现在的这种情况,我换墨盒再加墨难道不可以继续使用么?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您好!再次回复您回复的帖子,我按照您说的“按住停止键10秒”不能够自动恢复,另外还有人说此型号的打印 ...

换墨盒可以继续用 机器一般来说没有这个限制墨盒的  只是有些后台软件 我们搞不到而已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换墨盒可以继续用 机器一般来说没有这个限制墨盒的  只是有些后台软件 我们搞不到而已

再谢谢您的回复!您说换墨盒可以继续有,但是现在此机在提示灯亮,屏上显示“CHEK INK”时按动“菜单”也和“+”“-”键都无变化,这样换墨盒能够正常么,再谢谢回复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