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电脑时长蓝屏死机是那里出问题?

楼主(2017-10-17):
请问电脑时长蓝屏死机是那里出问题?我的电脑老蓝屏死机,最前我以为是硬盘坏了,换硬盘后没几个月又蓝屏的厉害,有时上着网涂然一下蓝屏,有时开着机不用也蓝屏,有时不用会重启电脑,启动后变成选策光驱或U盘启动那模式(就同开机时按了Delete键一样),用360卫士修复蓝屏.漏洞修复,补丁修复后,蓝屏机会少了,但会重启电脑,我都不知是那里问题,有两台电脑,前一台装XP蓝屏厉害,又换了现在这台装温7,两台都摆脱不了蓝屏困扰!

网友:
主板不稳定

网友:
换键盘,或主板,或内存都有关系

网友:
多是散热不好。把能拆下的散热片重新处理下----重新涂散热硅脂

网友:
用XP的话,不要漏洞修复,越补越卡。

网友:
360卫士修复蓝屏?
好好的机子都能修成蓝屏。

网友:
蓝屏多是硬盘或内存不稳定,你说的这么乱,主板也可能有问题

网友:
检测排除了哪些问题?

网友:
出现蓝屏时有代码,查一下代码,就明白了。

网友:
考虑 电源 和内存  重点是电源  看看电压,已经附近有没有干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