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故障检修] 移动DVD主轴电机一直转个不停!求教?

楼主(2017-10-17):
该机开机DVD就一直高速转,即使切换到电视功能还是转,除非关机才停转!有时能读出碟片但特困难!光头初始化动作正常,调了俩功率调阻读碟没变化,请教各位,多谢!

楼主:
该机修好电源和背光,弃修可惜!但DVD实在是知识不足!

网友:
可能是主轴电机驱动IC的问题。

网友:
应该伺服驱动芯片的问题,不过你的激光头调了功率电阻基本也是废了。

网友:
驱动芯片损坏了,估计光头也得换了。

网友:
光头也得换了。

楼主:
谢谢各位Q师傅和版主!弃修了

网友:
查一下驱动共电和5V共电的三极管,调了光头也没关系,先用新光头修,等修好后再把旧光头对照新光头调好就行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