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各位大师,丹弗斯温控器ekc102d使用说明

楼主(2017-10-17):
怎么调它…小弟再次谢谢各位了
还有一个问题,五匹的螺杆全封闭压缩机运行温度最好多少度,,压缩机是高温压缩机,靠冷媒降温的

网友:
当膨胀阀处水平安装在管路上的姿态,它的调节杆是在阀体下方的。不任人体站立和头倒看物体时,顺和反的动作应该知道得很清楚吧,即顺转动调节杆是调小(往关的方向);反转动是调大(往开的方向)。
但有一点必须遵守:即膨胀阀的调节杆必须处中间位置上,保持出厂状态不能变!不可随便人为调动!不能因为工况而去随便调动膨胀阀。只能在中间位置上反应出的工况对系统作出正确的判断。
螺杆式还有“全封闭”压缩机?
至于压缩机的运转温度多少为最好?这个说不准,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值,只能是在运转中,低压压力与当时制冷蒸发温度下的压力相对应,高压压力与当时环温下的冷凝温度相对应,那就是正常的运行工况了,压缩机的运转温度也就不用去“愁”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