空压机压缩机

楼主(2017-10-18):
这一种空气压缩机使用的是空调一匹压缩机。压缩机漏电。更换一个新的压缩机,这一种空压机需要充制冷剂吗?充的话,R22充多少?因为我去检查的时候,里面已经没有制冷剂了,我不知道它是充不充制冷剂。现在原理还没有搞清楚。

网友A:
不用制冷剂怎么制冷呢?
压机上有铭牌  制冷剂型号以及充注量都有,仔细看

网友:
大家伙,没摸过,

网友B:
兄弟,这是空压机后的除湿机,我曾经修过2次,1次更换的压缩机,R22的,工业专用压缩机,三相电源,大管焊我老半天,还有一次是查漏。此机作用是去除压缩空气中的水分。机器旁边的铭牌上有标注:制冷剂型号和充注量,这机器好挣钱,维修费都是千元起步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兄弟,这是空压机后的除湿机,我曾经修过2次,1次更换的压缩机,R22的,工业专用压缩机,三相电源,大管焊 ...

说的很对,我也弄过

网友:
这不是空气压缩机。这是冷冻干燥机(简称--冷干机),制冷剂是什么型号?充注量是多少机组上应该有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用制冷剂怎么制冷呢?
压机上有铭牌  制冷剂型号以及充注量都有,仔细看

铭牌上什么都看不清了,只有压缩机上写有R22。一般这个情况我充了多少呀?一公斤吗?

楼主:
是一P的压缩机

网友:
比空调压力稍低点就行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