美的破壁机不加热

楼主(2017-10-18):
上电试机,打浆正常,调至加热功能时不加热。检查温控,传感器,发热管均正常。初步判断为显示板没给信号,继电器无法激活,求高手指点。不胜感激!

网友:
驱动继电器三极管坏

网友:
不是继电器坏的话就很困难了

楼主:
继电器驱动三集管量了是好的,三集管基集和集电集都有12.5v,倒置三集管不能导通。

网友:
楼主们破壁机玻璃胶

网友:
楼主们破壁机玻璃杯温度传感器多大的

楼主:
我的常温下测量92k左右,应该100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