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磁炉] 九阳电磁炉待机电流竟然达到了0.6A?

楼主(2017-10-18):
今天修一个九阳电磁炉插电待机电流竟然达到了0.65A?怎么会这么大啊?我平常维修串联的灯泡都点亮了!求师傅们解释一下!谢谢(电磁炉工作正常)内部就是同步电路470K电阻开路!开机报E0!现在已经修复!工作最大电流8.几安左右……!!

网友:
是0.065把。。

网友:
电磁炉功率挺大的

网友A:
  220V输入端并接有2uF的电容器啊!

网友B:
电磁炉在220V输入端都并接有一个2UF的电容,一些比较品牌的电磁炉,甚至并联着5UF电容。待机电流大不足为奇。串上灯泡都会点亮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220V输入端并接有2uF的电容器啊!

的确并了一个10UF的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电磁炉在220V输入端都并接有一个2UF的电容,一些比较品牌的电磁炉,甚至并联着5UF电容。待机电流大不足为奇 ...

这个并了个10UF

网友C:
学好电工基础知识对一个维修工很有必要!!!虽然有0.65A,但你去看看电表,读数走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学好电工基础知识对一个维修工很有必要!!!虽然有0.65A,但你去看看电表,读数走吗?

10微法电表应该要走吧,应该小于1微法电表不走。

网友:
还真没见过并10微法的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