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长虹] 长虹CHD29800H不开机

楼主(2017-10-19):
插电指示灯亮,遥控不开机,指示灯闪烁,几秒后停,按开机建的时候可以听到两下继电器的声音相隔不到一秒吧,按键有反应

楼主:
是不是高压包坏了,之前一插电就有滴滴声,就像电影里炸*弹爆炸之前的那种娱乐,越来越快,可是开盖后就没了

网友:
相关的电压数据呢?

网友:
长虹易坏行管和对地高压逆程电容和高压包

网友:
管座回潮了,,,,,

网友:
用假负载测一下+B电压正不正常

网友:
主要从行电路入手。

网友:
有高清板的都不好修

网友:
现在看到这种机,怕怕的,元件老化太多。

网友:
测试下行管,看短路不。有短路断开测试下,就知道了,断开行管好的就是高压包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