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个排线怎么摘下来

楼主(2017-10-19):
3金币
惨了,平板摔了,屏碎了。老眼昏花,平时总修电视,手机几乎很少弄,这个屏排线怎么摘下来呀?求指点

楼主:
忘上图了,先谢了

楼主:
在线等啊!平板屏排线,修手机平板的师傳指点下呗

网友A:
白色塑料往上一掰就行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白色塑料往上一掰就行了

正解!!!!

楼主:
多谢了,确定是向上掰白色部分吗?试了几下,没敢用力,把排线另一端拆下了。

楼主:
还有一问题,中框和屏是双面胶贴的吗,怎么才好弄下屏,中框保持完好呢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还有一问题,中框和屏是双面胶贴的吗,怎么才好弄下屏,中框保持完好呢

确实是双面胶粘的……不过这个胶不同一般的胶,很难拆,一般是先加热后就好拆了。

楼主:
己加热拆下,多谢指导

网友:
一扣就应该可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