空调机的烦恼

楼主(2017-10-19):
一台3P海信柜机 制冷不好 室外机3分钟一停机 我是个新手不想在用户家丢脸 所以先请大师指教一下大概是哪的毛病 谢谢了

网友:
你还没有把检测的各个参数报出来,怎么帮你判断!

网友:
把故障状况说清楚一点,具体一点。

网友:
频繁开停机,查查内管温

网友A:
可以这样直接去分析理解:
你地处辽宁铁岭,凭现在的环温和室温,空调开“制冷”模式,就是把温度设定得最低,开3分钟就停机是很正常的了,它能转得起来就算不错了。

网友:
压机保护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这样直接去分析理解:
你地处辽宁铁岭,凭现在的环温和室温,空调开“制冷”模式,就是把温度设定得最 ...

谢谢大师的讲解 谢谢了

楼主:
多谢师傅的回答 我会考虑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可以这样直接去分析理解:
你地处辽宁铁岭,凭现在的环温和室温,空调开“制冷”模式,就是把温度设定得最 ...

你是神;